雷达物位计和射频导纳的区别

楼主(2021-10-12):
雷达物位计是依据时域反射原理(tdr)为基础的雷达料位计,将发射能量很低的极短的微波脉冲通过天线系统发射并接收。雷达波以光速运行。运行时间可以通过电子部件被转换成物位信号。一种特殊的时间延伸方法可以确保极短时间内稳定和精确的测量。 雷达物位计 即使在工况比较复杂,存在虚假回波的情况下,其用最新的微处理技术和调试软件也可以准确的分析出物位的回波。 雷达物位计 适用于对液体、浆料及颗粒料的物位进行非接触式连续测量,适用于温度、压力变化大;有惰性气体及挥发存在的场合。采用微波脉冲的测量方法,并可在工业频率波段范围内正常工作。
      雷达料位计对液体、颗粒及浆料连续物位测量,测量不受介质变化、温度变化、惰性气体及蒸汽、粉尘、泡沫等的影响。雷达料位计的精度为5mm,量程60米,耐250度高温、40公斤高压,雷达料位计计适用于爆炸危险区域酸碱储罐、浆料储罐、固体颗粒、小型储油罐,各类导电、非导电介质、腐蚀性介质。如煤仓、灰仓、油罐、酸罐等。波束能量较低,可安装于各种金属、非金属容器或管道内,对人体及环境均无伤害。
      射频导纳料位计一定的高频无线电波作用于探头上,以此分析和确定容器内物位的变化。射频导纳料位计对所探材料的不同,无线电波的频率也随之改变。射频导纳开关的探头和容器壁构成了一个间距固定的电容两级,探头的绝缘材料和周围的空气提供绝缘介质。空气被其它介质所取代时,探头与容器壁所构成的电容量将改变,这一变化将引起作用于射频导纳料位计探头的无线电波的变化。这一变化被射频导纳料位计内部线路检测到,与设置值比较,确定其改变量。当与设置值相同时,输出开关量信号。
      由于采用现代微机处理技术,解决了传统式物位计温漂大、标定难、怕粘附的难题,广泛适用各行业中液体、颗粒和块状物料仓料位的连续测量。射频导纳 产品采用的特殊抗冲击、耐磨损探杆护套材料为国内外首创,特别适用于在高温、高压力、强腐蚀、强粘附、强冲击、强磨损、粉尘大的环境下进行测量,有其它类型的物位计无法比拟的性比价。

网友A:
嗯嗯~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有道理

仔细想想确实是这样的啊

网友:
不错的,解释的挺好的

网友:
射频导纳 产品采用的特殊抗冲击、耐磨损探杆护套材料为国内外首创,特别适用于在高温、高压力、强腐蚀、强粘附、强冲击、强磨损、粉尘大的环境下进行测量,有其它类型的物位计无法比拟的性比价。

网友:
采用微波脉冲的测量方法,并可在工业频率波段范围内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