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在开关电路的作用

楼主(2021-10-12):
MOS管在开关电路的作用?

网友:
mos管是电压控制元件,在某些方面使用起来很方便,当然,在开关电路中,由于mos管的导通电阻很小,所以使用也非常好,在开关电路中应用,就是一个能够受控制的开关,一般是受电压信号的控制

网友:
mos管开关电路中要用到mos场效应管来代替开关,场效应管有三个极:源极s、漏极 d和栅极(或叫控制极)g.
工作原理是:在给源极和漏极 之间加上正确极性和大小的电压(因为管型而异)后,再给g极和源极之间加上控制电压,就会有相应大小的电流从源极流向漏极 ,如果信号电压够大,这个电路就能瞬间饱和而成为一个开关了。

网友:
    就是起到开、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