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里能在smith圆图上画等增益圆、稳定圆、等噪声圆之类的图么?

楼主(2021-10-12):
ADS里能在smith圆图上画等增益圆、稳定圆、等噪声圆之类的图么?

网友:
你可以在S-parameter这个选项中找到你要到一些选项,添加到你的图中就可以了。很方便的。你也可以用一些非ads软件来看。如appcad,导入S参数

网友:
一种办法是在仿真的时候添加相应的仿真控件,设置一下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结果。比如用mean equation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