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单片机相比有何特点

楼主(2021-10-12):
DSP单片机相比有何特点

网友:
DSP更适合进行数字信号处理,因为
采用了改进的哈佛结构,程序、数据空间是分开的、单独的总线,可以同时访问程序、数据,而很多单片机都是冯诺依曼结构的;
专门的硬件乘法器,硬件速度要比软件快,而单片机做乘法需要用多次加法和位移运算实现;
流水线技术,同时执行多条指令;
一些DSP芯片硬件实现了某些使用频繁的算法,比如FIR 、FFT、卷积、相关等,节约了大量时间。

网友:
dsp:数字信号处理是一种超高速单片计算系统,它对一些现实信号如语言、视频、音乐等等的实时监测、处理和产生进行最优化。 dsp也算是单片机,但已经从单片机里面独立出来,一般意义上的单片机主要用来做控制用,而dsp主要用来做复杂数值运算,用硬件实现,因此速度比较快,当然dsp也可作控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