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疏矩阵遵循什么约定?

楼主(2021-10-12):
在MATLAB中的各种命令和函数都可以用于稀疏矩阵的运算,
有什么遵循的约定吗?

网友:
1在参与矩阵扩展的子矩阵(如[ A B;CD])中,只要有一个是稀疏矩阵,那么所得的结果也是稀疏矩阵;
2在矩阵引用中,将仍以原矩阵形式给出结果。

网友:
把矩阵变为标量或者定长向量的函数总是给出满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