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降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21-10-12):
这个降噪
电路
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第一个MIC放大后,信号和第二个MIC相反,然后叠加,

网友:
这就是由运放构成的减法电路,对在R1,M1, M2支路上出现的噪声相减,从而大幅消除噪声。

网友:
RMIC一路信号先反相,1比1跟随(即不放大),然后与LMIC一路信号进行比例求和。由于两路比例不同,RMIC一路放大倍数大于LMIC一路,可以完全抵消LMIC一路的信号。以此推断,LMIC一路为噪声信号拾取的通路

网友:
通过2个麦克风同时接收信号,其中一路反向之后和另外一路求和,如果不考虑相位延迟的情况下,就可以对信号进行正反抵消,完成降噪

网友A:
    首先能不能实现降噪需要看你两个mic拾取的信号是否是一样,如果位置没区别而且在同一个腔体内就不会有什么降噪效果。其实从原来上来说M1拾取声音后进行反相然后跟M2信号用运放做反相加法,从而把M1与M2相同的信号进行抵消从而实现所谓的降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能不能实现降噪需要看你两个mic拾取的信号是否是一样,如果位置没区别而且在同一个腔体内就不会有什么 ...

在同一个腔体中,两个mic相同的灵敏度,正常的声音且不是也给抵消了。我觉得应该是两个mic不同,或者相同的两个mic放在不同位置,这样识别正常的声音大小不一样,用两个mic用来消除电路上的底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