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气体放电管的工作原理、特性参数及应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1-10-12):
气体放电管的工作原理、特性参数及应用注意事项

网友:
当两级间产生足够大的电量,则会造成极间间隙被放电击穿,这时其便由绝缘状态转变成为导电状态,这种现象与短路较为相似。当处于导电状态下时,两极间的电压会较低,一般是在20~50V之间,因此,其能够对后级电路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