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选型与应用

楼主(2021-10-12):
压敏电阻选型指南

  关于压敏电阻选型,小编为您娓娓道来:

  1)压敏电压选择,要考虑电源电压波动、MOV电压精度、MOV老化系数等因素;

  2)MOV的箝位电压应小于后级被保护电路中最大可承受的瞬态安全电压;

  3)在通信电路中或低功耗电路中,要特别关注MOV结电容和漏电流,不能影响线路正常运行;

  4)MOV是老化型的元器件,在应用时,要考虑使用环境、测试标准冲击次数和方法,具体可参考压敏电阻的降额曲线;

  5)封装形式,压敏电阻,均为插件元器件,尺寸与通流量成正比,尺寸大,通流量大,耐冲击电流就越大,对电路的保护更可靠;则反之。

  压敏电阻4种常见的应用类型

  在浪涌和瞬变防护的电路中,对于压敏电阻在电路中的应用连接,可分为四种类型:

  1)电源线之间或电源线和大地之间的连接:最具有代表性的应用场合类型,广泛应用于防雷防浪涌系统之中;

  2)负荷中的连接:主要用于感性负载突然断开引起的感应脉冲进行吸收,从而保护电路中元件免破坏;

  3)接点间的连接:防止感应电荷开关接点被电弧烧坏的情况发生,一般与接点并联接入压敏电阻;

  4)用于半导体器件的保护连接:主要用于可控硅、大功率三极管等半导体器件的有效保护。

  电路中压敏电阻应用的典型实例

  随着科技的发展领域广泛,也带动了电容器的应用领域。压敏电阻应用于电压保护、防雷、抑制浪涌电流、吸收尖峰脉冲、限幅、高压灭弧、消噪、保护半导体元器件等。压敏电阻在电路中的应用有哪些呢,小编将详细为你介绍。

  1)电路输入过压保护

  大气过电压由于雷击引起,大多数属于感应性过电压,雷击对输电线路放电产生的过电压,这种过电压的电压值很高,可达100~10000V,造成的危害极大。因此对于必须对电气设备采取措施防止大气过电压。可以采用压敏电阻器。一般采用与设备并联。如果电气设备要求残压很低时,可以采用多级防护。

  2)防止操作过电压防护电路

  操作过电压是电路工作状态突然变化时,电磁能量急剧转化,快速释放时产生的一种过电压,防止这种过电压可以用压敏电阻器保护各种电源设备、电机等。

  3)半导体器件的过压保护

  为了防止半导体器件工作时由于某些原因产生过电压时被烧毁,常用压敏电阻加以保护,在晶体管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或者在变压器的一次连接压敏电阻,能有效地保护过电压对晶体管的损伤。在正常状态下,压敏电阻呈高阻态,只有很想的漏电流,而当承受过电压时,压敏电阻迅速变成低阻状态,过电压能量以放电电流的形式被压敏电阻吸收,浪涌电压消失以后,当电路或元件承受正常电压时,压敏电阻又恢复到高阻状体。对于二极管晶闸管来说,一般将压敏电阻和这些半导体元件并联或者于电源并联,而且应满足两个要求:一是重复动作的方向电压要大与压敏电阻的残压,二是非重复动作的反向电压也要大于压敏电阻的残压。

  4)接触器继电器防护器

  当切断含有接触器,继电器等感性负载的的电路时,其过电压可以超过电源电压的数倍,过电压造成接点间电弧和火花放电,烧损触头,缩短设备寿命。由于压敏电阻在高电位的分流作用,从而保护了触点。压敏电阻和线圈并联时,触点间的过电压等于电源电压与压敏电阻残压之和,压敏电阻吸收的能量为线圈存储的能量,压敏电阻与触点串联时,触点的过电压等于压敏电阻的残压,压敏电阻吸收的能量为线圈存储能量的1.2倍。

网友:
压敏电压选择,要考虑电源电压波动、MOV电压精度、MOV老化系数等因素

网友:
操作过电压是电路工作状态突然变化时,电磁能量急剧转化,快速释放时产生的一种过电压,防止这种过电压可以用压敏电阻器保护各种电源设备、电机等

网友:
尺寸与通流量成正比,尺寸大,通流量大,耐冲击电流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