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目前采用的软核和硬核到底有多区别,难道是开发难度上的差别吗?

楼主(2021-10-12):
FPGA目前采用的软核和硬核到底有多区别,难道是开发难度上的差别吗?

网友:
硬核是固化在FPGA内部的特殊硬件电路,简单理解的话,可以把硬核看成是嵌入在FPGA内部的ASIC。如嵌入式RAM,嵌入式乘法器,PLL等。
软核是用FPGA的通用逻辑资源(LUT+FF)搭建而成的。
从用户使用角度来看,二者没有什么开发难度上的区别,因为现在的主流厂商都把二者的开发集成在其IPcore开发工具里,Altera叫MegaWizzard Plug In Wizzard,Xilinx叫Core Generator。
性能上,一般硬核速度比软核高,整体功耗也要低一些

网友:
一般而言,FPGA是软核的,就是说你所写的代码部分,认为是一个核或是几个核,但是由于FPGA是基于门阵列的可编程结构,受到工艺尺寸以及技术的局限,对于很多更加专业的模块是很难做到很高频率的(比如说加法器,乘法器),但是往往系统却对计算性能有一定要求,所以一些高端的FPGA会集成一些硬件模块,如Xilinx集成IBM 的Power处理器,往往FPGA公司会提供这些模块的接口代码,当然也可以自己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