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1---RS485_低速电路

楼主(2021-10-12):
    一、描述

    RS485总线是一种常见的串行总线标准,采用平衡发送与差分接收的方式,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其传输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RS485采用差分信号负逻辑2V~+6V表示“0”,- 6V- 2V表示“1”
            RS485总线式拓朴结构在同一总线上最多可以挂接32-256个结点。一般采用的是主从通信方式,即一个主机带多个从机。它不能够做总线的自动仲裁,所以通讯协议采用按照设备地址查询的方式,因此通讯的效率很低,不适合高速传输系统。一般速率不超过19200bps。常用波特率为9600bps1200bps
    RS485电路总体上可以分为隔离型与非隔离型。隔离型比非隔离型在抗干扰、系统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更出色的表现,但有一些场合也可以用非隔离型。考虑到公司产品应用,本电路为隔离型。

    二、输入输出
    输入:
    1、电压范围:3.3-5.5V
    2、工作环境温度:-40℃~85℃
    3、HM3085:485芯片
    4、LTV-816S-TA1-D3-TX/EL816S1:低速光耦
    5、P6SMB6.8CA/P6KE6.8CA:双向TVS管
    6、MZ11-10A300-600RM:热敏电阻
    输出:
    1、传输速率:典型值2400bps,最大9600bps
    2、隔离耐压:4kV/1min或更高
    3、输出保护能力:380V/4小时,ESD接触放电10kV或更高
    4、通信成功率:99.9%
    5、功耗:<50mA
    三、应用条件
    一般用于对传输波特率要求较低的终端设备,如集中器/采集器/专变终端的抄表接口。
    3TVS+2只热敏电阻的保护机制,用于带有多路485电路之间的保护。
    1TVS+2只热敏电阻的保护机制,用于只具备单路485电路的保护。

    四、原理说明简介

    1  485低速电路原理图
    本电路将UART信号转为485信号,相比于串口接口,需要额外的一个控制信号485_Ctrl。电路通过普通光耦作为隔离器件;光耦的配套电阻根据光耦的参数以及电压进行选取。对于485A/B线分别进行上下拉处理,使得信号不会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P6SMB6.8CA作用是把AB引脚对地的电压以及AB引脚之间的电压钳位在6.5V以内,保护485芯片。热敏电阻则是对外部接线错误,如接线到220VAC上起到保护作用。
    其通信原理如下:
    1UART要发送数据的时候,控制485_Ctrl为高电平,此时485芯片进入发送模式,数据通过TX485发送出去。
    2UART要接收数据的时候,控制485_Ctrl为低电平,此时485芯片进入接收模式,数据通过RX485接收回来。
    附:
    如果采用TX485反向控制DE/RE脚,可通过三极管或光耦实现反向,其通信工作原理如下:
    1、不发送数据时,TX485为高电平,/RE为低电平,485此时为接收模式。
    2、发送数据时,若发送1TX485为高电平,/RE为低电平,485此时为接收模式,485芯片的AB引脚高阻状态,因为A拉高,B拉低,所以AB传输的是1
    3、发送数据时,若发送0TX485为低电平,DE为高电平,485此时为发送模式,485芯片会把DI上的0反应到AB引脚上输出,所以AB传输的是0
    五、关键器件说明

网友:
    光耦的配套电阻根据光耦的参数以及电压进行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