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时,完整地层上面留出许多挖空的方形区域的作用?

楼主(2021-10-12):
    各位大佬,小弟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在画PCB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完整的地平面上会出现许多小的方形的挖空区域,请问这样做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如果你不需要,可以删除的。

网友B:
    晶振封装上画的route keepout吧

网友C:
    平衡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铜吧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封装上画的route keepout吧

    不是rout keepout,是在铺完整个地铜皮后,在GND平面上会有大小相同的几十个小方形的挖空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需要,可以删除的。

因为是改板的,所以想搞明白之前留有挖空区域的作用的。

网友:
    盗铜。板厂可以自行处理,或者画板的时候自行处理

网友D:
    shape degassing 吧,大面积铜皮压合时候容易产生气泡或者不平整,挖了可以拍出气体,提高良率

    反对!: 3.0
    反对!: 3
    1.有網狀鋪銅. 2.會事先鉆孔, 不用開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hape degassing 吧,大面积铜皮压合时候容易产生气泡或者不平整,挖了可以拍出气体,提高良率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平衡铜吧

    估计你也是没有看清问题,参考平面挖空是平衡铜? 器件焊盘底下邻层挖空是为了阻抗,隔层参考.

    是其一, 沒錯. 但看到圖會更清楚.

网友:
    上海公司直招研发人员,嵌入式开发工程师,pcb设计经理等岗位,有意者请发简历到yonca.yan@1st-labs.com,或者私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平衡铜吧

估计你也是没有看清问题,参考平面挖空是平衡铜? 器件焊盘底下邻层挖空是为了阻抗,隔层参考.

我是没看清,这非平衡铜更不是为了隔层参考控制阻抗,而是shape degassing,类似于网格铜,是为了防止硬板大面积铺铜翘曲和增强软板的弯折性而做的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衡铜吧

平衡铜不都是表面处理,内层也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也是没有看清问题,参考平面挖空是平衡铜? 器件焊盘底下邻层挖空是为了阻抗,隔层参考.
    ...

阻抗器件焊盘邻层挖空你见过没?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铜平衡,配重用的,防止翘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也是没有看清问题,参考平面挖空是平衡铜? 器件焊盘底下邻层挖空是为了阻抗,隔层参考.
    ...

    阻抗器件焊盘邻层挖空你见过没?

我没见过孩子,你真是个人才,I服了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