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漏电流

楼主(2021-10-12):
MOS管的漏电流

在微型可穿戴设备中,对于电池的功耗要求很高,所以为了省电,其实电路也是很多的,最省电的无疑就是直接断开电池的供电了

这种方案要用到一个NMOS和一个PMOS组合使用,NMOS作为下管控制PMOS的输出。

NMOS和PMOS本身也是需要消耗电流的,重点关注NMOS和PMOS的两个漏电流参数IGSS和IDSS,一般小于多少才算是极低的漏电流?

网友A:
通常在理想状况下,如果mos管关断时是不流过电流的。但要注意到漏/源与衬底之间是两个pn结。即使mos管没有沟道,漏源之间还是有反向的饱和电流,这就是所谓的漏电流

网友B:
    一般uA级别就算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在理想状况下,如果mos管关断时是不流过电流的。但要注意到漏/源与衬底之间是两个pn结。即使mos管没有 ...

没人让你解释什么叫漏电流  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uA级别就算很小了。

我看了下一般都是在1uA以上

网友:
    一般的可以做到uA级,有到nA级的更好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公司有啥用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