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热敏电阻

楼主(2021-10-12):
关于PTC热敏电阻做过流保护使用:
1.PTC热敏电阻失效的模型
2.有的PTC热敏电阻在过流保护后,大电流消除后,PTC不能自动恢复到低阻,而是一直保持高阻状态,除非切断一次电源供电才能恢复。而有的PTC在过流消除后自动恢复到低阻,而不需要断开电源,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PTC:正温电阻,串在输入回路中,又称为:自恢复保险丝.过流时发热,电阻增大,与输入等效断开,冷确后电阻降低,可继续工作,不需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