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DDR 仿真

楼主(2021-10-12):
关于DDR 仿真,JESD79-3E DDR3 SPEC 中没有找到对眼图的相关要求,那么我们仿真出来的眼图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OK/NG ? 软件也没有判断。

楼主:
求大神指导

楼主:
求指导 求指导

网友:
求指导 求指导求指导 求指导求指导 求指导

网友:
    可以找个三星或者镁光的内存条手册,里面有详细介绍眼图要求

网友(2021-11-23):
    最终结果以接收端能识别为准,去查接收端对该信号的识别要求。行规其实是考虑了抗扰和工艺波动的余量的,更好些

网友:
    我记得标准里面是定义了一个眼图模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