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孔让孔不抓焊盘中心

楼主(2021-10-13):
    复制一个孔总是给我抓焊盘中心。求解,大佬们

网友:
    复制的时候手动放置如果不行就用ix或iy坐标复制

网友A:
    这是正常的,你要用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你要用移动

    好吧,看来没啥好办法,都要自己移一移

网友:
    复制的时候 选择 User pick 然后框选你要复制的孔,不要直接点击VIA,

网友(2023-05-29):
    user preferences editor里copy  no autosnap  勾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