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如何在ADS schematic中引入28脚芯片等元件

楼主(2021-10-13):
想用ADS schematic画电路原理图,里面有28脚的集成芯片,但翻遍了元件库也没找到。求高人指教

网友:
在数字仿真中使用,可以进行。你可以启动ADS到数字域内

网友:
在data 项中随便拉出一个,将其数字换成你需要的即可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