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和EWB的Multisim在性能上有什么不同,各有哪些优劣?

楼主(2021-10-13):
Pspice和EWB的Multisim在性能上有什么不同,各有哪些优劣?

网友:
1.ewb我想就不用说了,很普遍了,但是有一点我要说明:
EWB其实功能也很强大,别因为它普遍大众化就认为他的功能不强,WORD也大众,但它很实用。EWB对于电气专业(弱点方向),或者是正在学 大学课程(电路 模拟电子 数字电子)的大学生来说,一边学理论一边仿真,学的又快又扎实

2.要是自动化专业(控制方向的)那当然首选MTLAB

3.对于搞单片机的来说,ewb也是很好的软件,可以先把ewb学通,在来学单片机比较专业的仿真软件proteus,会更好学一些。

4.Multisim(比较专业,学之前先要考虑是否适合自己所学所工作的方向)电子电路全功能模拟测试仿真软件,是一套完整的系统设计工具,其强大功能包含:

元器件编辑、选取、放置;电路图编辑、绘制;

电路工作状况测试;电路特性分析;

电路图报表输出打印;档案转入/出;PCB文件转换功能;

结合SPICE、VHDL、Verilog共同仿真;高阶RF设计功能;

虚拟仪器测试及分析功能;计划及团队设计功能;

VHDL及Verilog设计与仿真;FPGA/CPLD组件合成;

总之,软件,既然它在市场上存活,生产它的公司依然靠它赚着钱,就说明它有应用的价值,性价比可以被接受。

网友:
用起来好像没太大区别,
不过好像multisim的功能多一些。

网友: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