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无线传输

楼主(2021-10-13):
求问各位朋友,为什么脉冲信号发生器,通过线圈感应耦合传输后,接收到的信号波形是正弦波?

网友:
LC震荡了吧

网友:
是不是除了电感器外还有电容参与其中

网友:
电感式三点LC振荡器

网友:
线圈上接了三极管,实现直流——交流的逆变了

网友:
电机控制FOC就可以实现。FOC全称“磁场定向控制”,即,定子产生定向磁场,从而拖动转子的方法。
为了使定子产生这一“定向磁场”,则需要SPWM,SVPWM这样的PWM调制方法,来将直流电信号“逆变”为交流电信号,而交流电信号在作用于电感,则能产生“定向磁场”。

网友:
    一句懂没听懂,可怎么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