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如何学习DSP的?

楼主(2021-10-13):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学习DSP

网友:
我来说两句吧,不过只供参考,呵呵
第一,DSP有不同品牌,拿最流行的TI来说吧,再说TI的DSP分了几个系列,目前主流的有2000系列,5000系列,6000系列他们各有各的长处,2000系列集成了更成了更的外围单元,如AD,CAN,PWM,更强大的定时器这些都为工作控制提供了方便;5000系列以他的低成本和较高的速度在数据处理方面有不错的表现,如通信算法,高速数据传输等方面;6000系列则在高速图像处理方面是绝对选择,他有着灵活的并行多路处理能力。所以你应该根据你自己的应用需要来选择你需要学习的DSP芯片。(不同的DSP芯片差别是很大的)
第二,选定了以后你需要借一本专业讲此芯片的好书,细细看一遍,理解他的硬件结构及原理,可以看一些小程序,在电脑上用软件仿真一下。
第三,当懂了一点基本原理以后,你可以考虑买一块实验板了,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应用来买板子,因为现在DSP板子价格差别很大,有三四百的,有三四千的,甚至上万的,入门级的话,三四百的完全够了,呵呵。
第四,买了板子后,仔细研究板子的资料,把板子的每一个模块,每一个程序搞懂。同时可以多找点程序在板子上跑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示波器之类的测试仪器是不能离手的,呵呵。在这之后,你已经对DSP的软硬件有不错的了解了,就可以尝试自己做一块板子了,不要求太复杂,可以实现一些简单功能就行了,但是在做做板过程中,要考虑周到,牢记在这过程中的经验。

网友:
首先,可以先选择一本介绍DSP的书看看,建议先选用介绍TI公司DSP的书,因为开发环境好找,CCS现在网上可以下载安装,其他公司的不好下载,就比如ADI的,只有试用版(有时间限制的)。
然后,看完书本后,或者同时以及看书的期间,安装开发环境,从最简单的小程序开始simulator,自己动手写汇编(我觉得做DSP的,特别是软件工程师,至少会写汇编,而且写的效率要高,要比直接用的C优化编译效率高)。
最后,经济允许的话,买块板自己动手学会基本的操作,比如写linker文件,bootloader等等,也可以自己动手画板布板,至少要构成一个DSP的最小系统。
呵呵,简单的就是这样了。
btw,我倒是有不少的板子,就是没有仿真器,我的板子主要是ZSP的以及ADI的。好像ti的5402也有一块。

网友:
对于学习DSP重要的是理清外设的工作构架,相应的寄存器如何设置,没有必要对寄存器花太多的时间去研究,用的时候能找到(寄存器的名称都是英文的缩写,很好理解的)。学习DSP,先找本中文教材入个门,之后你会发现好多地方、尤其是真正要用的,往往也是最复杂的地方书上都找不到,更谈不上做什么项目了,这时候就要开始深入研究Data Sheet,以及官网的源代码示例,有了之前的中文教材基础看起来就快多了;学习DSP重要的不是会编程,而是算法的研究(Matlab/Simulnk仿真就不必多说了),光会编程是没有用处的,也只是个程序员而已,还不如你现在的工作。学FPGA我是从夏宇闻老师编写的《verilog 数字系统设计教程》,因为用的Altera公司的就选用了Altera推荐的FPGA/CPLD培训用书《Altera FPGA/CPLD设计(基础篇)》,康华光的《 数电(第五版)》每章结束都有个用Verilog HDL描述逻辑门电路的实验,是一本国内不可多得的与时俱进的学习数电的教材。康的那本模电也是模电的经典教材,再翻看下铃木雅臣(日本)著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会相得益彰,这本书很注重实际。
由于DSP和FPGA的型号众多,更新换代太快,就不推荐具体的书籍了,最终都要回归芯片的DATA SHEET和算法的研究。
鄙人在这里推荐两本书学习算法的书:①《MATLAB及其在FPGA中的应用》,国防工业出版社;②《DSP程序开发--MATLAB 调试及直接目标代码生成》,李老师编著,西电出版社。等你研究到算法就知道这两本书是多么的perfect。
无论精通这两门中的任意一门,都得需要花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中文资料都很少,能派上用场的就跟少了,英文要好。从现在开始就要把专业英语打扎实。加油!
不求加分,但愿着点经验能对你有用。

网友:
我花了大概1个星期把2812DSP基本的都学完了,开发板配合教材,我也是拿它来做控制,也有一点C语言基础。推荐一本书《手把手教你学DSP---基于TMS320X281X》,这本书图书馆多的是,电子版网上也有。这本书在这个网站上能找到视频教程和2812的例程,书上有例程的详细解释,只要把例程放到ccs3.3的myprojcet里直接就能用,想些什么程序就在里面改main就行,其他参数设置基本不要动,也不用去细看。简单得跟写c程序一样。视频教程没有必要看,只要把下载的例程自己跑一遍基本上该学什么该怎么学都心里有数了。教程跑一边,板子调通了,再细看那本DSP的书,用什么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