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收发模块的内置天线和外置天线有哪些?

楼主(2021-10-13):
天线对无线收发模块是非常重要的,其增益效果可以有效的提高无线收发模块的通讯距离和质量,所以选择天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天线种类非常繁多,其中所有的天线都会分为内置天线和外置天线两大类,然后才是弹簧天线、FPC天线、棒状天线、吸盘天线等分类。
内置天线和外置天线要怎么进行区分呢?
内置天线:内置天线一般是和无线收发模块直接焊接在一起,然后和无线收发模块一起镶嵌在设备的内部。此类设备的外观一般会比较的小巧,但是多少会影响到信号的接收(一般不会对设备使用造成影响)。比较适合应用在封闭场所或无法连接外置天线的场景中。如图:

        (内置天线图)
外置天线:外置天线一般是和无线收发模块通过金属探头或者信号延长线连接,不与设备之间直接焊接在一起,相对与内置天线,外置天线的信号增益会更好一点,因为外置天线可以架在高空之中。如图:

(外置天线图)
那么内置天线和外置天线有哪些呢?
内置天线是以小巧为主,所以一般内置天线都是弹簧天线、FPC天线等。如图:

外置天线对体积要求不大,所以一般都是以棒状天线、吸盘天线和八木天线为主。

无线收发模块要选择什么天线都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项目情况来进行选择,内置天线和外置天线的使用方法都不是绝对的,要以实际的应用场景作为最终的选择。天线是无线收发模块不可或缺的配件之一,选择的天线,可以对项目带来很大的帮助,本文的目的是区分内置天线和外置天线的区别,以便帮助客户更好的选择的天线。

`

网友:
外置天线一般是和无线收发模块通过金属探头或者信号延长线连接

网友:
内置天线一般是和无线收发模块直接焊接在一起,然后和无线收发模块一起镶嵌在设备的内部

网友:
外置天线的信号增益会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