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Compiler Nets Wire GND has multiple names (Power Object GND,Power O...

楼主(2021-10-13):
画好原理图后进行编译,出现这样的情况 [Warning]Compiler        Nets Wire GND has multiple names (Power Object GND,Power Object VCC),怎么解决?

网友:
打开“Options for PCBProject ....”

找到“Nets with multiple names”,点“警告”,下拉菜单,选“不报告”,点右下角“确定”

网友:
    查一下这个网络,吧多的网络名删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