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M350怎么测量pcb的尺寸?

楼主(2021-10-13):
用CAM350怎么测量pcb的尺寸?

网友:
1、首先在电脑上打开CA350软件,然后在软件中打开PCB gerber,双击setting,在菜单中点击【unit】。
2、然后在窗口中选择公制单位,选择选项中最后一个单位1/10000,点击确定按钮。
3、然后返回到主界面中,在图中红色标示的窗口中设置最小操作距离。
4、在“info”的下拉窗口中,双击测量(Measure)按钮,按需要在二级菜单中选择测量方式。
5、最后完成以上设置后,即可用CAM350测量pcb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