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如何整张版x镜像

楼主(2021-10-13):
CAM350如何整张版x镜像,请教大神

网友:
1、把所有层打开;
2、Edit\Mirror...;

3、按A键,或者点右上角的“Select All”;
4、再点左上角的镜像控制开关:Vertical(左右镜像,以Y方向为准线)、Horizontal(上下镜像,以X方向为准线);
5、在图形里选择镜像点来镜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