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CPU+FPGA控制模式

楼主(2021-10-13):
什么是CPU+FPGA控制模式?

网友:
一般CPU也就是指的单片机MCU之类的,MCU的优势是能够很好很容易的设计大型的,复杂的控制流程项目。而FPGA主要实现接口之类的模块,或者针对某一算法而用它实现高速电路。一般用这两种配合实现大型项目,CPU控制,FPGA接口或者算法。

网友: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或1k~10k电阻档)测量,三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都对基极单向导通,而发设计和集电极之间互不导通;利用这一点可以确定是否三极管以及类型(PNP管或NPN管);场效应管则比较复杂,增强型和耗尽型的特点都不一样,但是栅极对源极和漏极一定是不导通的,MOS管也一样,MOS管也是场效应管的一种,只是输入阻抗更高而已。

网友:
    即SoC FPGA,是在芯片设计之初,就在内部的硬件电路上添加了硬核处理器,是纯硬件实现的,不会消耗FPGA的逻辑资源,硬核处理器和FPGA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简单的说,就是SoC FPGA就是把一块ARM处理器和一块FPGA芯片封装成了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