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放大器选择哪个元件库中的哪种型号?

楼主(2021-10-13):
Pspice中放大器选择哪个元件库中的哪种型号?我选择OPAMP中的型号时,总是出现No PSpiceTemplate for U6, ignoring,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选择IF411得不到理论的放大效果,但是看有关书籍用的是IF411做误差放大用,我的不出来,线路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OPAMP库中有很多运放可以使用,最常用的是LM324,单电源运放。注意库中有的运放有PSPice model,有的没有,需要仔细区分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