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板载天线

楼主(2021-10-13):
蓝牙板载天线

国内有一家蓝牙芯片厂,主要对标的是Nordic的产品,有些型号甚至可以pin对pin,不过他们的蓝牙天线有些怪,RF和GND都短路了,没看懂咋回事?哪个知道的?

难道是为了让RF增加辐射面积?那RF也不应该和GND短路啊!

就拿NB-IoT或者4G天线来说,射频天线座只有一根脚,就是接RF馈点。其他四个脚是接GND的,和RF是绝对没有短接的!

网友:
天线长度:
天线长度计算公式:
以2.4G为例
天线的长度(米)=(300/f)×0.25×0.96
其中f表示频率(MHz),0.96为波长缩短率。
蓝牙天线长度约为300/2400M×0.25×0.96 大约为31mm

网友A:
    倒F天线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
    天线是驻波, GND那里是波谷, 开路那点是波峰, 不能简单的当作短路,断路.  接地端可以改善天线的输入阻抗, 让其接近5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F天线就是这样设计的。。。。

那天线这样连接物理上   RF端和GND端都短路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天线这样连接物理上   RF端和GND端都短路了啊

可以看5楼的解释。射频要用电磁场和电磁波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