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和场效应管以及开关管,mos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0-14):
晶体管和场效应管以及开关管,mos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电力晶体管GTR是目前各种全控型器件中运用比较广泛的一种。它一般都是做成达林顿复合管的形势出现。它是电流型驱动,工作频率不高,一般在1~2KHz(但GTR虽然工作在最大耗散功率范围内,仍可能损坏,存在着二次击穿)
     电力场效应晶体管管MOSFET,目前能生产出的电压在1200V 电流在300A。它有点在于输入阻抗高,属电压型控制器件,可以直接与数字逻辑电路连接,且驱动电路简单,功耗小。 开关速度快,约是GTR的10倍,而且开关功耗小。热稳定性好,不存在二次击穿(缺点在电压还不能太高,电流容量还不能太大,只能在小功率的电力电子变流当中运用)

网友:
mos管就是场效应管,场效应管是一种重要电子元件,现在被广泛使用,他具有和以前的电子管一样的特性,是一种电压控制元件,依靠电压信号进行放大,原理是依靠一个信号控制导电构宽度从而控制导电性.场效应管具有三个接脚.

二级管是一种半导体的普通器件,使得电子只能从一个方向流到另一个方向,他只有两个脚,也被很广泛使用.

晶体管,是一个总称,他包括场效应管,可控硅等等器件,一般不能说他有多少个脚,比如mos管就三个脚,可晶闸管什么的却好几个脚.

cmos 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是一种类似mos管设计结构的多mos结构组成的电路,换句话说,他是一种由无数电子元件组成的储存介质,比如说,mos是一个电子器件,而cmos是容器,他可以装数据在里边.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