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在ADS中怎么从原理图转换到版图设计

楼主(2021-10-14):
在ADS中怎么从原理图转换到版图设计

网友:
绘制原理图,检验电路网络间没有错误,元件的封装选取是否有差错
如果都正确的话,应该没有问题。操作步骤:在原理图中选design-update pcb,弹出对话框synchronizer选择要导入的pcb板图,选择apply,弹出update pcb对话框,选择preview项,检查线路是否完整,如果有错,会提示错误位置。如果没错,选execute项,导入成功。

网友:
以前尝试过用联合仿真几百兆电路的s参数,感觉不比原理图上面加微带线仿真的结果准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