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SD204B的SUBCLASS0的疑问

楼主(2021-10-14):
首先,有一个问题是我计算的checksum和另一个人程序里的checksum不一样,就产生了怀疑,请问,如果我采用下图计算checksum是否可行: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使用jESD204b,subclass0,如果只使用一个lane的话[DAC器件有8条lane,只用其中一个],在RX端 sync拉低请求同步,TX发K码,RX接收到4个连续的K码,RX拉高sync之后,TX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发用户数据了?因为不存在多个lane的对齐问题,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请各位做过JESD204B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
是的,SYNC信号的变化了,LMFC边界上就会启动IL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