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MOSFET栅极电压用开关没有问题,用三极管就会引起mos管短路

楼主(2021-10-14):
一个电路只用于电机通断控制,开关频率间隔在五秒以上,不用来调速。用开关进行栅极电压控制就没有问题,把开关换成如图所示的三极管控制就会引起mos管短路,三极管E极电压有24V,用示波器测了关断时间也挺快的,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行。

网友:
看不到图呀

网友:
只要将三极管各极之间的压降考虑进去,应该能分析到问题根因

网友:
    要看到图后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这么神奇么?是不是哪里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