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DSP芯片在控制领域中的应用特点?

楼主(2021-10-14):
单片机DSP芯片在控制领域中的应用特点?

网友:
、物美价廉 PLC上千或者几千 这个也就需要几百元就搞定
2、属于电子范畴的东西 专业性强些 维修、技改不方便 通用性不强
3、主要用在家电、交通灯、玩具等控制领域
4、单个简单控制项目(比如玩具机器人等)
  或者小批量生产成本要求较高地地方

网友:
dsp芯片是数字信号处理芯片,专门做“数字信号处理(也叫dsp)"的。
单片机就是一个微控制器,有写厂商在单片机加上dsp(数字信号处理)功能,它也是个dsp。
是不是有点晕了,简单的说,带有dsp(数字信号处理)功能的芯片相对于没有该功能的芯片来说,它有数字运算速度快的特点。有dsp功能的芯片最明显的标准就是单周期mac,也就是说一个机器周期内能完成一个乘法运算其乘积再加上相同位数的操作。且较快执行快速傅立叶变换fft。这些都是其他的微控制器(单片机)和微处理器(电脑cpu)所不能比的。
你可能说电脑cpu不可能比dsp慢,但实际上如果dsp芯片的工作频率跟电脑的一样的话,数字运算速度它是最快的!

网友:
我再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