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S8684使用中REFIO脚的问题

楼主(2021-10-14):
有用过Ads8684的吗,按照数据手册连接的电路,想使用内部参考电源,也是按照内部参考电源电路接的电路,/REFSEL脚接的地,但是测REFIO脚却没有电压输出,值为0,什么原因啊?

网友:
REFSEL这个接地应该是输出参考电压吧 不应该为0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