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的分类、制成与组成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1-10-14):
FPC的分类、制成与组成分别是什么?

网友:
单面板和双面板

网友:
多层柔性板和刚柔性板

网友:
主要是以聚酰亚胺或聚酯薄膜为基本材料制成,其他组成材料有绝缘薄膜、导体和粘接剂。

网友:
FPC分为单面板和双面板、多层柔性板和刚柔性板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