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后报天线错误,是规则有问题吗?

楼主(2021-10-14):
过孔后报天线错误,是规则有问题吗?

网友:
规则里修改一下间距,或者改小过孔就能解决了

网友:
更改下via to via的间距规则或者缩小过孔直径,这两个参考制板厂的工艺水平来看那个最优了,另外可以利用居中打孔方法保证孔打在周边焊盘的中心位置

网友:
距离太近了,design——rule里面修改即可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规则没有问题,说明你的过孔只连接了一层铜皮或导线,要不就干掉孔,要不就连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