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入门之时钟分析及其配置

楼主(2021-10-14):
在这里,以ti公司的TMS320F28335为例讲解,TMS320F28335是TI公司推出的一款浮点型DSP,其主频可达150MHz。在这里,主要对该芯片的时钟进行分析并讲述时钟的配置过程。在讲述中,XCLKIN为外部时钟输入引脚,OSC为外部晶体振荡器OSCCLK为时钟源,PLLCLK为锁相环时钟,CLKIN为CPU输入时钟,SYSCLK系统时钟(CPU输出时钟),HSPCLK为告诉高速外设时钟,LSPCLK为低速外设时钟。

先看一下整个时钟框图:

在图一中,可以看到XCLKIN和OSC通过寄存器PLLSTS的OSCOFF位来控制选择时钟源OSCCLK=XCLKIN还是OSCCLK=OSC,接着由寄存器PLLSTS的PLLOFF位控制OSCCLK是否经过锁相环进行倍频,接着由寄存器PLLCR的DIV位来控制倍频系数,接着由寄存器PLLSTS的DIVSEL位控制CLKIN=OSCCLKCLKIN=PLLCLK(VCOCLK)

在图二中,可以看出CPU将输入的时钟CLKIN进行输出得到系统时钟SYSCLK,这个系统时钟就是CPU运行一个指令所需要的时钟,接着就是将SYSCLK进行分频依次得到高速外部时钟HSPCLK和低速外部时钟LSPCLK

以上就是该芯片的时钟讲解,接下来就是时钟的配置。
时钟配置有一个流程,器件先要检测是否有丢失时钟,如果没有丢失时钟,则检查PLLSTS的DIVSEL位是否为0,如果是0,就可以关闭主时钟入口进行时钟配置,先设定PLL倍频值,然后检测PLL倍频后的时钟相位是否锁定,如果锁定,则开启主时钟入口,此时,系统时钟也就配置好了,如果需要进行分频,此时用户才可以修改寄存器PLLSTS的DIVSEL位得到需要的时钟频率

以上为系统时钟的配置,配置完系统时钟后,就可以配置外设时钟了。高速外设时钟由高速外设时钟预分频寄存器HISPCP的0~2位配置即可。低速外设时钟由低速外设时钟预分频寄存器LOSPCP的0~2位配置即可。

以上就是讲述了TMS320F28335这款芯片的时钟及其配置过程!个人能力有限,如有错误,恳请各位留言,我及时更正!

网友:
CPU将输入的时钟CLKIN进行输出得到系统时钟SYSCLK,这个系统时钟就是CPU运行一个指令所需要的时钟

网友:
时钟配置有一个流程,器件先要检测是否有丢失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