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AM350将两个钢网文件做成一个钢网文件?

楼主(2021-10-14):
如何用CAM350将两个钢网文件做成一个钢网文件?

网友:
把两个文件导入一个文件中

网友:
合拼文件,先导入一款保存一个CAM文件,再读入一款然后用这个名字 FILE_MERGE 把先前保存的CAM文件导入进来,设置好对应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