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焊点的常见失效模式及原理分析

楼主(2021-10-14):
一、界面失效

1.界面失效的特征界面失效的特征是:焊点的电气接触不良或微裂纹发生在焊盘和钎料相接触的界面层上,如图1、图2所示。

图1界面失效焊点(1)

图2 界面失效焊点(2)

2.界面失效机理(1)虚焊。(2)冷焊。(3)不合适的IMC层。

二、钎料疲劳失效

1、钎料疲劳失效特征焊点钎料疲劳失效的特征是:微裂纹或断裂位置都是发生在钎料体的内部或IMC附近,按其发生的位置常见的有3种:① PCB焊盘侧钎料体疲劳裂纹,如图3。

图3

② 钎料体的主裂纹发生在芯片侧,如图4所示。

图4

③ PCB基板侧和芯片侧同时出现钎料体疲劳裂纹,如图5所示。

图5

焊点钎料疲劳失效是由于工作环境中存在着随机振动、正弦振动、载荷冲击、温度冲击与循环等的周期性循环外力作用的结果。这种环境条件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航天、航空、航海、车载等电子产品中尤为明显。表面贴装器件,焊点承担了电气的、热学的及机械连接等多重作用,并且一直是可靠性的薄弱环节。焊点受损原因以热循环诱发最为常见,而徐变和应力松弛则是循环受损的主因,如图6所示。材料徐变一般在温度高于绝对熔化温度的0.6倍(Tk/Tkm>0.6)时出现。

2.钎料疲劳失效机理焊点因热循环受损的常见原因如下:●器件与PCB间的整体CTE失配,诱发各种应力;●器件和PCB在厚度方向与表面区域出现温度梯度;●附着于元器件与PCB之间的钎料局部CTE失配。减少元器件与PCB的CTE失配,即减少热循环受损情况。对带外部引脚的表面贴装元器件来说,柔性的引脚已使CTE失配问题有所缓解。而面阵列封装中球的刚性给可靠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实验表明BGA的故障不是出现在球与封装之间,就是出现在球与PCB焊盘之间。与界面失效相反,所有这些失效的焊点主要是由于钎料疲劳引发的。

三、张力载荷引起蠕变断裂

1.张力载荷引起蠕变断裂的特征张力载荷引起蠕变断裂的特征是:裂缝或断裂面通常都发生在截面面积比较小、抗拉强度最脆弱的横断面上,有的甚至还发生在焊盘铜箔与PCB基材之间,如图7所示。

图7张力载荷引起蠕变断裂

2.张力载荷引起蠕变断裂机理对大多数便携式电子产品,如移动电话、呼机、PDA等,相对于环境温度的变化都不是非常严酷的,且其极限温度范围也较小,使用寿命也相对较短(3~5年)。因此,在此类产品中,焊点通常不会因热循环而失效,相反,PCB的弯曲将是失效的主要原因。四、弯曲试验常见的失效1.弯曲试验常见的失效特征(1)失效模式①。在失效模式①中(见图7中①),PCB焊盘从层压板内部剥离,通常还有少量的环氧树脂保留在焊盘上。一旦焊盘被剥离,它就能够在PCB弯曲时自由地上下移动,从而引起PCB导线最终的疲劳断裂。进行染色-剥离失效分析后,失效模式①的照片如图8所示。在焊盘下的层压板中心有染色剂沾染,说明失效发生在焊点从PCB上剥离之前。该失效模式一般出现在最恶劣(最大形变)的弯曲测试条件下。

图8 失效模式①的断面染色

(2)失效模式②。该失效模式是因PCB的导线断裂(见图7中②)造成的。焊盘未从层压板内部剥离,印制线疲劳和裂缝出现在阻焊膜开孔区附近。这种失效模式使用染色-剥离技术是很难发现的。(3)失效模式③。它是PCB焊盘附近的钎料疲劳失效(见图7中③)。可以确认的是:裂缝最初出现在PCB导线端头处焊盘的外边缘,这个连接区域是由阻焊膜界定的(在焊盘的侧壁周围没有钎料层)。经染色-剥离失效分析后的失效模式③如图9所示,其横截面如图10所示。若PCB上只有OSP涂层,则不存在界面失效。而对ENIG Au/Ni涂层的 PCB,在焊盘界面上有可能观察到界面失效。

图9 失效模式③的断面染色

图10 失效模式③的横截面

(4)失效模式④。该模式是在器件界面附近的钎料疲劳(见图7中④),如图11所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器件上的焊盘比PCB焊盘大时,则很少观察到这种失效模式。而当PCB焊盘尺寸比器件焊盘尺寸大时,则常见。

图11 失效模式④的断裂面通常失效模式

①和②发生在最高应力条件下,模式③和④发生在较低应力条件下。随着PCB导线尺寸的减小,模式②就更为普遍。另外,如果SMT加工后,PCBA被多次处理过,那么失效模式①和②也容易发生。2.弯曲试验失效机理PCB的局部弯曲可能引起蠕变断裂,蠕变断裂可能发生在产品工厂组装后的几天甚至几年之后。失效的形成原因是:(1)安装结构缺陷。造成弯曲也许只是因为一个将PCB固定到机箱上的螺钉,由于张力载荷导致焊点钎料蠕变,在固定螺钉附近的元器件的焊点会逐渐失效并最终断裂。(2)按键压力引起弯曲而导致焊点失效。PCB弯曲时焊点失效的发生是因为按键压力的作用,大多数产品都是将键盘区和PCB上的镀金部分相联系。每次,当一个键被压下时,PCB就将会发生变形,变形的幅度和在焊点上产生的应力,取决于产品的整体机械设计。在一个移动电话的寿命期内,由于按键导致的PCB弯曲的次数可能会达到几十万次。(3)应力过大产生焊点疲劳失效。第三种弯曲失效机理发生在便携式产品掉到地上时,导致PCB剧烈振动,在元器件焊点上引起应力,严重时由于应力过大或焊点疲劳而产生失效。随着细间距球栅阵列封装(BGA)和芯片级封装(CSP)的普遍应用,PCB的弯曲成了便携式产品可靠性的关键因素。因此,人们不得不采用环氧树脂黏结剂,对上述封装器件进行底部填充来提高可靠性,抑制焊点失效。

网友:
    焊点的电气接触不良或微裂纹发生在焊盘和钎料相接触的界面层上是失效的特征

网友:
    钎料疲劳失效特征焊点钎料疲劳失效的特征是:微裂纹或断裂位置都是发生在钎料体的内部或IMC附近

网友:
    焊点钎料疲劳失效是由于工作环境中存在着随机振动、正弦振动、载荷冲击、温度冲击与循环等的周期性循环外力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