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光绘检查报开路!

楼主(2021-10-14):
信号在板子上是连接好的,画图软件没有检测出有开路,而且也确认这一小截的走线是正常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A:
    因为钻带里面没有这个非圆形钻孔的图形,所以350光绘检查会报开路,如果自己确认无误的话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钻带里面没有这个非圆形钻孔的图形,所以350光绘检查会报开路,如果自己确认无误的话可以忽略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