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符号什么意思,二极管是表示电流流向么?我能理解为MOS管并联了一个二极...

楼主(2021-10-14):
这个MOS管符号什么意思,二极管是表示电流流向么?我能理解为MOS管并联了一个二极管吗?

网友:
保护作用,当流过SD的电流过大时可以分流一部分;对于高速开关的场合,体二极管由于开通速度过慢,导致无法迅速开通,电流无法通过,进而损坏MOS,因此并联的二极管多为快恢复或肖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