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我安装ADS也碰到了那个问题

楼主(2021-10-14):
因为之前安错了,把证书放到一个有中文名称的文件夹里,结果后来卸载不了,重新安的时候安好了,仿真又有问题,貌似还是证书的问题,因为我后来看到
         ‪EEsof
          License Tools:
    ‪E:\程序\ADS\I1409062049\tools
应该再安装还是会有问题,所以想请教一下你

网友:
.建立文本文档,拷贝下面红颜色部分内容到文本文档里面

2.保存,命名为 license.dat,拷贝到安装目录下的文件夹里(如果原来有该文件,选择替换掉)

3.安装时遇到需要许可证时,单击“浏览”按着向导导入 license.dat文件即可

#############################################################

PACKAGE ads armlmd 1.200 E32F0DE5161D COMPONENTS="armasm compiler \
bats armulate axd adwu fromelf armlink codewarrior armsd"
INCREMENT ads armlmd 1.200 permanent uncounted 612C53EF47C7 \
HOSTID=ANY ISSUER="Full License by armer, only for educational purpose!" ck=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