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加工中目检的两个主要内容

楼主(2021-10-14):
    PCB板在加工过程中,都需要进行检测,其中目检是比较重要的一项。PCB板上很多瑕疵或者质量上的欠缺,通过目检是可以识别出来的,从而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在进行目检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借助一些简单的光学仪器。

对那些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不完善的PCB板厂家,目检就显得比较重要,对于提高产品质量至关重要。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PCB板加工中,目检的主要内容:

在PCB板加工中,目检主要应用在锡膏印刷、元器件放置及焊接完成等环节;内容包括:PCB板材人工检查、胶点目检、焊点目检和表面质量目检等。目检的检测内容有:

1、锡膏印刷
首先检查锡膏印刷机的参数设定是否正确;锡膏的高度是否一致或呈现“梯形”状,锡膏边缘不能呈现圆角或塌成一堆的形状,但允许有一些因钢板脱离拉起少量锡膏所造成的峰状外形。若锡膏分布不均匀,则需检测刮刀上的锡膏,是否有不足或是分布不均现象,及检查印刷钢板及其他参数。最后,在显微镜下检查锡膏印刷后是否光亮。

    2、元器件放置
    首块上好锡膏的PCB开始插装元器件前,目检确认一下料架是否放置好、需要用到的元器件是否符合生产要求,及设备的取料位置是否准确无误。待完成首块PCB后,通过肉眼详细检查,认真查看每一个元器件,看看它们是否都正确地安放及轻压在锡膏的中央。如果在显微镜中看到元器件压着的锡膏稍微凹陷,那就表示元器件放置正确。还要目检一遍BOM清单上的所有元器件,看它们是否与PCB上的元器件一致;更重要的是,目检那些对正负极敏感的元器件,如二极管、钽电解电容及IC等,看它们的放置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
    在PCB板加工中,目检主要应用在锡膏印刷、元器件放置及焊接完成等环节

网友:
    锡膏边缘不能呈现圆角或塌成一堆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