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转Pads PCB最后一步报错

楼主(2021-10-14):
    按论坛上的方法,前面步骤都可以,最后一步转换报错了,报错如下
 Preparing data...
    [F] Cannot prepare data for allegro-to-pads translation. Stopping.
请问有谁之前遇到过吗?解决了吗?急,谢谢。

网友A:
    你检查下路径看有没有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路径看有没有中文

没有,我都是设在根目录下面的,多谢回复。

楼主:
    有没有之前遇到过这问题的朋友?

楼主:
    找到问题原因了,报这个错误,请问如何修改?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R0_45X0_5MM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R0_3X0_8MM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R0_4X1MM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R1_8X2_4MM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NP1_4MM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0_4D0_2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R1_6X2_55MM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NP1_3MM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O1_2X2_1D0_6X1_5MM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0_5MM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HA0_38X1_55MMR-NOSM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HA0_3X1MM-NOSM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HA0_3X1_55MM-NOSM - layer probl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