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PADS Router中铺地铜的问题

楼主(2021-10-15):
在使用PCB layout时,常在layout中进行好相关的设置后,就转到router中进行走线包括差分线,等长等,但因在router中没有找到铺地铜的方法,所以就不得不又转到layout中进行铺铜。又因要考虑EMC方面的情况,所以又要调整走线或过孔等。这时为了更好的走线及间距等方面的考虑,所以又转到router中进行相关的动作。所以这样的转换非常的频繁,从而就浪费的很多的时间,所以如果能在router中可能进行铺铜的话,那这样就方便了很多。不知router中没有此功能还是我不知道,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只能在layout中铺铜

网友:
铺铜主要是进行屏蔽。

网友(2021-11-19):
走完线了最后才铺铜啊。不过现在pads VX2.6版本的可以在router里变成动态铜一样移动走线

网友(2021-12-19):
    启用动态敷铜

网友:
    PADS VX版本可以在route中看动态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