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pcb却满满的错误

楼主(2021-10-15):
自己做的元器件库,做的PCB库,然后画的原理图,
原理图画好时候编译没见有错,但是往PCB导的时候出现“some nets were not able to be matched”,新手所以也搞不清楚时候情况,不知道哪位大牛可以指点一下,多谢啦

网友:
一些网络没有匹配-----------------原理图NET和封装NET不匹配

网友:
如果你是从原理图导到pcb时(原本pcb上是空的没有预先放有元件)出现这个提示一般是原理图元件的封装引脚数(标号)和pcb封装元件的引脚数(标号)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
    这个导入报error应该是有具体描述的,你当前的问题是网表导入就报错了?

网友:
    截图或者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
    应该是你封装和原理图建的不匹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