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刚性板和FPC柔性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0-15):
PCB刚性板和FPC柔性板有什么区别?

网友:
硬板部分跟PCB线路板一样,有一定的厚度和强度,可以安装电子元件并承受一定的机械力,而软板部分通常是用来实现三维安装的

网友:
软板的使用使得整块软硬结合板在局部可以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