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MOS管与PNP三极管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10-15):
今天我将电路里的P沟道MOS管换成了PNP发现很不稳定,有时候电路不正常?
P沟道的D和S可以对换吗?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量数值都很小?

网友:
MOS管与三极管性能相比,MOS管输入阻抗大,输入输出隔离效果好,输入容易受电磁感应干扰

网友:
三极管有固定输出如1.5V 3.3V 5V  等,而且输出功率较小,常用在信号线上,而MOS管就不一样了,可以用芯片控制G极,可以产生不同电压也就是可以由芯片控制让S极输出不同电压,而且MOS管的功率较大,常用在供电电路上,板子上粗线为供电线,细线为信号线。

mos管是金属(metal)—氧化物(oxid)—半导体(semiconductor)场效应晶体管,或者称是金属—绝缘体(insulator)—半导体。

PNP型三极管,由2块P型半导体中间夹着1块N型半导体所组成的三极管,称为PNP型三极管。也可以描述成,电流从发射极E流入的三极管。

网友:
    场效应管的源漏极对换通常问题不大,但是场效应管和三极管的性能差别很大,一个是电压控制元件,一个是电流控制元件,尤其在输入阻抗方面,差好几个数量级,通常不能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