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源牵引的的圆心和半径如何选取?

楼主(2021-10-15):
1.S11的圆心和半径如何确定?2.PAE和pdel的圆怎么样显示算是收敛?各自的圆心没有出来如上右图,如何调节才好出来圆心?3.仿真后效率只有21.14%,功率43.21 dBm,效率这么低,如何调节?

网友:
1.最大的功率与效率圆心已经出来了,如果没有可以根据这张图大概猜一下圆心的实部和虚部,即图的横轴与纵轴,反复调整几次就出来了。2.基本上出现完整的圆的话就收敛了,你可以调一下PAE和Pdel的线的数目和步长,可以调到圆心,你的图已经收敛了,只是没有显示,其实显示出来也没意义,最大的点值ads已经给出来了。3。这可能是你的源端匹配不好,功率没打进管子,在做sourcepull,反复调整,直至最佳源和负载阻抗稳定

网友: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得到最佳结果 可以把圆设的大点,找到最佳点就行。点数也设多点,仿真会比较慢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