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如何使用层对齐功能?

楼主(2021-10-15):
CAM350如何使用层对齐功能?

网友:
双击CAM350图标,然后通后文件->自动导入功能,选择PCB的Gerber文件进行导入,可以发现文件层次错位。
单击菜单“Edit->Layer->Align”,接下来对Gerber进行对齐操作。
单击上述菜单后,注意状态栏的提示文字,为选择对齐点,然后按右键提交,所谓对齐点,后续的层都此为定位点。
注意状态栏的提示文字,选择需要对齐的层,选择目标对齐点,此目标点将会和步骤3的对齐点重合,然后单击右键两次提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再次确认。
可以看到需要对齐的两个层就对齐了,如果有其他未对齐的层,重复以上操作。

网友:
好久没用了,请教大神帮忙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