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搞懂MOSFET

楼主(2021-10-15):
管子的开通对另一个管子产生影响,造成误导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从干扰的几个因素来考虑:
1、首先从布局上,控制回路要特别小,Id回路也不能太大。
2、地线的干扰影响
3、GS阻抗的影响
4、MOSFET本身的特性的影响
那么,从原理图设计方面讲,可以在GS阻抗上改善。

比如,当下管关闭,上管开通瞬间,会在下管的G端产生一个干扰,让G端的电位上升。我们可以让R4阻值变小,分到更多的电流,直到干扰的电位远低于4.5V导通阈值。但这也会带来一个问题,下管的开通期间会一直有一个较大电流流过R4,而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这种情况在低压时,会好很多,但是高压就不好做了。

开关损耗
在每一次开关过程中,产生的开通损耗和关断损耗。
控制信号的载频越高,则开关损耗越大。
将平台时间尽可能地缩短,当然前提是GD波形尽可能的不发生震荡。

控制信号的幅值大小,也会影响到Rdson的阻值。
最好大于12V,至少大于8V。

二极管的续流损耗

这里以三相逆变电路举例

通过上面的三相六个桥臂的导通时序,来控制右边电机绕组的导通相序。上管斩波,下管恒通的方式进行速度控制。比如在某一时刻,M1 M2导通,其它4个管子截止,那么导通回路如下图所示:

对于电机绕组来说,U相和W相导通,V相悬空。
ON期间(上桥):M1斩波,M2恒通
源 ----  310V
回路 --- 经过M1 --> U --> W --> M2 --> 310V的地
OFF期间(上桥):M1斩波,M2恒通
电机的U V作为电感,是一个电流源,电流是不能激变的,并且要维持原来的电流方向不能突变。那么电流会经过M4的体二极管流过。
源:UW电感
回路:W --> M2 --> M4体二极管 --> 回到U端
电流源电感两端的压降被钳位在了0.7V---慢续流。慢续流的好处,因为电机一直有电流,所以平均输出功率就大。

续流期间是站在地上的。

ON期间(下桥):M2斩波,M1恒通
源:310V
回路:经过M1 --> U --> W --> M2 --> 310V的地

OFF期间(下桥):M2斩波,M1恒通
源:UW电感
回路:W --> M5 --> M1 --> U

续流期间是站在310V上的。

这种单桥臂斩波的管子,哪个管子发热会大呢?

网友:
干扰的几个因素来考虑首先从布局上,控制回路要特别小,Id回路也不能太大

网友:
当下管关闭,上管开通瞬间,会在下管的G端产生一个干扰,让G端的电位上升

网友:
上管斩波,下管恒通的方式进行速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