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中断部分

楼主(2021-10-15):
外部中断

器件 HXS320F2803X支持三个屏蔽的外部中断(XINT1 - XINT3)。可以选择用上升 或 下降 和 上升边沿 触发,也可以选择 使能/禁用 这些中断,它还包含一个16位自由运行计数器,该计数器重置为零,可用于为中断准确地打上时间截。没有用于外部中断的专用引脚XINT1,XINT2和XINT3中断可以配置为GPI00 -GPI031引脚的输入。

首先将需要配置的GPIO端口配置为通用输入端口。上拉不上拉,采样次数和与不与系统时钟同步都无所谓,不会影响中断的配置。不过如果噪声过大的话,建议使能上拉和选择合适的输入采样滤波。以GPIO34为例,将其配置为上升沿触发XINT3的中断输入源。下面所有寄存器的配置受到EALLOW的保护,因此需要解除保护在进行设置。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4  =  0; //相应端口配置为通用IO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4  =  0; //输入
GpioCtrlRegs.GPBCTRL.bit.QUALPRD0  =  1; //输入滤波采样周期为2*1 Tsysclk(系统时钟)
GpioCtrlRegs.GPBQSEL1.bit.GPIO34  =  1; //三次采样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34  =  0; //使能内部上拉
将GPIO配置到响应的中断源上

GpioIntRegs.GPIOXINT3SEL.bit.GPIOSEL  =  34;//选择34端口为外部中断3中断源

选择触发中断的方式。
XIntruptRegs.XINT3CR.bit.POLARITY  =  1; //上升沿触发
使能外部中断
XIntruptRegs.XINT3CR.bit.ENABLE  =  1; //使能外部中断
最后使能PIE中断和CPU中断,如果需要还可以重新定义中断入口函数。
PieCtrlRegs.PIEIER12.bit.INTx1  =  1; //使能PIE外部中断3
IER | =  M_INT12; //使能第十二组CPU中断
PieVectTable.XINT3  =  &Xint3_ISR; //从新定义中断入口函数

定时器:
寄存器:
tiMERxTIM 计数器低16位

TIMERxPRDH 周期寄存器高16位
TIMERxPRO 周期寄存器低16位

TIMERxTPRH 高8位PSCH、低8位TDDRH
TIMERxTPR 高8位PSC、低8位TDDR

TIMERxTCR 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位15  TIF   中断标志位 ,1有中断,0无中断
位14  TIE   1允许中断,0禁止中断
位 5  TRB   重载,1装载周期寄存器
位 4  TSS   1停止定时器,0启动定时器

APWM模式:

在apwm模式下,w_aprd  = r_cap1,w_acmp  =  r_cap2,cap1代表周期,cap2代表cmp初始化r_apwm_out为0,cap模式下r_apwm_out始终为0,o_ecapen = 0;

通过CTR计数器分别与cap1周期,cap2的CMP相比较,在CTR = PRD与CTR= CMP时产生动作:e apwm模式下,r_tsctr =w_acmp.将r_apwm_out置0,r_tsctr = w_aprd.将r_apwm_out置1通过w_apwmpol选择极性后输出。

定时器中断:
      定时器寄存器介绍: 共分为三个Timer0/ Timer1/ Timer2寄存器, 每个模块由计数TIM.周期PRD, 控制TCR.预分频TPR组成。
      其中TCR控制15位为TIF中断标志,写1清除中断,14位TIE中断使能,5位TRB重装载控制,写1载入Timer计数与预分频初值,4位TSS暂停控制TIM计数值,减到零后会将TCR.TIF置位,并由TCR.TIF与TCR.TIE给出中断TPR  0-65535对应1-65536分频

网友:
器件 HXS320F2803X支持三个屏蔽的外部中断

网友:
将需要配置的GPIO端口配置为通用输入端口